三菱故障记录,PLC能不能做个故障记录表?

楼主(2018-09-14):
各位大神,在维修设备时最头痛的就是无故停机,又没有报警,又不定时!停机了以后又能正常开机,说不定一天没事,又有可能明天又停了!
我厂大部分都是三菱fx2n,我想三菱plc能不能做一个故障记录表,就是设备开启以后接通一个寄存器,然后记录输入输出,等设备停机了以后保存当前值,便于维修!

不知道能否实现这个呢,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A:
FX2N应该用了好多年了吧,没有报错记录,是不是产品本身质量出了问题,寿命快到了。

网友B:
不知你有没有配触摸屏,我就做过这样的停机记录,所有跟停机有关的信号每操作过一次的都保存下来,然后就可以在触摸屏里查看了。如果没有触摸屏用PLC寄存器做应该也可以,不同类型的定义不同的数字代码,比如1表示是按下停机按钮(假设X1),那么只要X1有接通或者断开就把1传送到某个寄存器,寄存器要配合变址寄存器一起使用。

网友C:
单PLC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D:
为什么无故停机我首先想到的是福禄克电能质量分析仪,可能中毒太深

网友E:
弄个上位机组态软件,随时记录,有故障再按时间去查记录。

网友B:
图中这样就相当于可以记录50条数据,最新的数据在V0的值对应的寄存器里面(直接看D200也可以),比如V0是20,那么就看D320里面的值,如果D320是1就是停止按钮问题,如果是2就是限位开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无故停机我首先想到的是福禄克电能质量分析仪,可能中毒太深

福禄克的超级粉丝呀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最大的瑕疵就是不能判断记录是什么时间产生的。无故停机后可以查询到最近的一次记录,但是这条记录是不是引起本次停机的“元凶”恐怕还需要分析判断。

网友G:
类似停机或是程序问题,或是干扰造成
先观察有没有规律,动作,时间.....
在弄段程序监控可能停机的条件,问题一定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