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微波炉磁控管

楼主(2018-09-14):
昨晚修复一台微波炉磁控管现将过程分享。
上电试机30秒全功率加热一小杯水,时间到达温度没有变化,判断磁控管没有工作,于是断电(拔掉电源插头)拆机检查。
将高压电容放电,拔下磁控管连线,检查发现5kv/700mA高压保险熔断。
进一步用万用表x1欧电阻档测两灯丝脚,阻值<1欧,灯丝阻值在正常范围,再用x10k档测任一灯丝脚对地基本是零欧了(正常应该是无穷大)。
拆下灯丝连接管脚座,再用x10k档测任一灯丝脚对地都是无穷大,这样判断是灯丝管脚座问题,用x10k档测两脚与安装铁片之间电阻有一脚为无穷大,另一脚接近零了,换x1欧电阻档测为34欧,由此判断是管脚绝缘击穿造成高压短路烧保险。
更换管脚座重新焊好,更换高压保险,恢复线路等等,再上电试机30秒全功率加热一小杯水正常升温了。

网友A:
这个我要赞一下。因为我经常使用微波炉,但它如果有毛病了,我不会修。嘻嘻。

网友B:
省了维修费了,自己也有事做了。非常赞同如此做法、谢谢分享,

网友C:
看来楼主对修家电很有一套呀,有时间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D:
我还以为楼主坏的管子可以修好,原来是管子的附件

网友E:
   没有修过磁控管,以前坏了就换,没有想过还可以修理,楼主高明

网友F:
管子坏了估计修不了吧

网友G:
这个还真是从来没有修过,学习了。

网友H:
看标题,我也以为修的是磁控管,原来修的是磁控管不工作;
不过,也还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