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回路温度控制任意一个报警,PLC如何判断位号?

网友A:
是通讯过来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量输入

网友B:
你不会是共享一个报警点吧

网友C:
报警总是有条件,或是一些标志的,每一路可以用不同的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能增加输入点了

网友D:
如果你的PLC的IO口够用直接就可以知道,还有更直观就加个屏来显示读到的位置信息,如果资金多,直接用带通讯功能的表,通过通讯的方式读取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