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8-09-14):
我这里有台变频器汇川的MD280
250kw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AI2给定4-20ma信号,给定的电流值万用表测正常,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给定线路的电压不正常,
给定4MA的时候电压是2.95V给定20ma电流时电压是11.95v。从上位机给定38hz频率到最大50hz。
请大神们指导下可能的故障原因。。。。。。

网友A:
给定电流信号,你量电压干吗?

网友B:
监控变频器内部的模拟量输入参数,是不是与你设定的电流值吻合?如果是,就不要管电压是多少了。只看电流即可。

网友C:
回楼主,从变频器这边看,上位机给定38HZ是,变频器却显示50HZ,有两种可能:一是上位机给定信号不正确或不准。二是变频器模拟通道参数与内部参数设定不正确。

网友D:
变频器上下限跟上位机量程不对应

网友E:
没必要量电压。电流正常就行了。

找一下20MA对应的频率参数,改成相应的值就行了

网友F:
一般应该是4-20ma通过一个250欧电阻转成1-5V,供内部运放使用,断电量一下电流端子的电阻。电流正常,电压高可能电阻变大了,自然频率就高了

网友G:
给定38hz,测量下给定电流看是不是对应的电流16.16mA,然后在监控下变频器对应的输入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汇川客服让这么做的

网友B:
难道变频器自己没有内部的监控参数?只能靠外部用万用表测端子电压?这也太...?

过去的模拟电路这么做时必须的,现在都是数字化的参数取代了过去的模拟电路,直接看参数的键控制即可。特别省事,万用表都快下岗了。

我们现在调试变频器,就是上位机调试软件连接变频器,所有外部的端口进到变频器里的信号状态,一目了然。都不用万用表去测量。

网友H:
如果硬件没问题,那就是软件问题。可以请教汇川熟人教你重置一下内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