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最近在改造公司的SCADA系统,工作已经进行了80%,新系统试运行老系统站最后一班岗,属于新老系统共存运行状态;就在前几天,运行部门上报有几个站点的3个设备数据不刷新,有些甚至直接为0;网络管理在控制室查看,所有设备都能ping通IP地址,个别有较长延时,重启运行软件发现三个设备有时2个数据刷新,有时1个数据刷新,有时3个数据刷新;因为2套系统以及共存了将近一周,排除数据共享因素。拿笔记本到一个场站单点测试,网络不通,用个交换机转接测试数据采集正常刷新,没考虑网线交叉;询问总公司网管是否这几天有动过IP地址,回答没有;开始一头雾水。经过对比设备通讯好于坏时的地址对比,发现mac地址有变化,当即绑定;查出内鬼,有其他的相同IP设备。与总公司网管交涉,终于发现在上个月分配给工程部一段IP做监控(外包),原先的IP地址表没有更新。
给的教训:
1、ping通不代表通讯就能连接
2、记录物理地址很重要
3、别轻易相信别人的承诺
4、有证据才有交涉的理由
5、尽可能减少交换机(不要超过3个)

网友A:
通讯的问题比较麻烦,涉及的方面多,如果是tcp/ip通讯方式ping得通只代表物理连接成立。

楼主:
现场通讯有485转TCP/IP,mudbus转TCP/IP,及各其他系统TCP/IP;共用一个网段,已经造成地址分配不够用。下一步准备关键设备绑定设备的物理地址,按照功能或各分公司另立网段;各网段间设立路由,与其他公司内网设立多层路由,外网经前置机-防火墙-服务器-各内网站点;完善整个网络拓扑,维持内网的稳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的问题比较麻烦,涉及的方面多,如果是tcp/ip通讯方式ping得通只代表物理连接成立。
对的,机器是死的,出现2个相同的IP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如果绑定物理地址就不怕了。

楼主:
中间还产生一个插曲,对方IP地址退出后有一路用服务器怎么都ping不通(另外系统正常排除网络供应商因素),到现场用笔记本也ping不通,最后施耐德PLC断电再上电就OK。现场AB的PLC--485--施耐德PLC--TCP/IP--交换机--移动网络专线,RJ45网口不支持热插拔了?

网友A:
那是施耐德处理通讯的芯片估计死机或者阻塞了,断电重新初始了。RJ45接口本身应该没问题。

网友B(2018-12-01):
武汉致力精电数据采集模块很稳定,有数字量,模拟量,pt1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