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求助,为啥图片中的sizeof计算值为6,strlen计算值为5

网友A:
两个函数功能不同,看看具体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为啥图片中的sizeof计算值为6,strlen计算值为5

因为对于strlen来说,字符数组中只有5个字符。

\\作为转义字符,其相当于一个斜杠字符。

而sizeof计算的是整个字符数组的长度,\\代表了2个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图片关于\的转意义基本搞清楚了。有个问题再向您求证一下,\\代表“\”,内存中不应该占2个字节,应该是1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图片关于\的转意义基本搞清楚了。有个问题再向您求证一下,\\代表“\”,内存中不应该占2个字节,应该是1个字节?

非常抱歉,我上面的回复错误的认为\\占用2个字节,其实\\是告诉编译器要识别斜杠,其仍然占用1个字节。

之所以Sizeof得到的比StrLen多一个字节,是因为字符串的有结尾符号,其占用一个字节,C语言中为\0,C++中为NUL,StrLen只返回不包括结束符号的字符串长度。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软件?

宇宙第一IDE—Visual Studio

网友D:
这个在c语言的书里应该有,sizeof会把字符串的结束标志也取进去,strlen则只是字符串本身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