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选择与设计

楼主(2018-09-14):
选择配线的时候,按照容量计算还是按照功率计算?
比如我有一条直线电机,功率为300W而驱动器上的是750VA,应该按照那个选择线路?
比如十条直线电机,这样算下来差好远

网友A:
按电机300W算,如果按驱动器750VA算,此时你的300W电机能受得了吗?

网友B:
电机用线,当然安电机容量算了。差一点被你绕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线,当然安电机容量算了。差一点被你绕进去
让我想起了变压器的容量,效率等等,哎呀,怎么被楼主绕进去了呢?
楼主是个坏人

网友D:
同楼上几位第一感觉一样,我是已经被绕进去了,看了下面的评论又去看了楼主的描述才忽然清醒。

网友E:
楼主是个大坏蛋。被你绕的晕乎乎的。

网友F:
一条直线电机是几台电机?

网友G:
电机是电机,驱动器是驱动器,配线的话两者都要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