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短路器相关

楼主(2018-09-14):
这玩意就是断路器和热继电器的结合吗?电气符号是?电路中怎么设计和使用呢?

网友A:
电器符号就用断路器符号呀!过载保护一体,挺方便的,马达定电流多少,选择合适的型号,电流调一下就好了,我一般用在接触器前面,检修很方便……

网友B:
用EPLAN里面有这个符号,直接拖拽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节约空间

网友C:
看着东西挺不错的,没有用过,有机会就用用

网友D:
这个还要挂一对辅助触点。

网友E:
用过这玩意

网友F:
这个是叫电动机保护开关的,合理选配电动机保护开关,就不用再选配热继电器了。

网友G:
这个用得多了,还有辅助接触点那个型号的,主要的是看中可以直接断开主回路防止由于接触器触电粘连造成的电机烧毁

网友H:
施耐德的样本里有相应的符号。当成断路器用就好。把相应接触器下边的热继取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用得多了,还有辅助接触点那个型号的,主要的是看中可以直接断开主回路防止由于接触器触电粘连造成的电机烧毁
是的,自从用了这个以后就基本上不买热继电器了。

网友J:
这是二合一,我们还在用分立的,断路器加热继。其实都一样,只不过就是整合在一起还是分别布置。而且热继要有辅助触点,可以扩展功能。

网友K:
这个也有带辅助触点的

网友L:
这个比热继电器好用多了,提倡使用。

网友M:
好用才是硬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N:
电气符号有这样画得

网友O:
就是,应该价格还贵

网友P:
保护动作直接断开主回路,比热继电器可靠

网友Q:
其实塑壳断路器按保护功能分为三种,一.配电线路保护用断路器。二.电动机线路保护用断路器。三.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常用的是第一种,主要特征是瞬时动作电流整定在10倍额定电流,第二种的瞬时动作电流整定在10-15倍额定电流之间,为的是躲过电动机的起动电流。第三种的瞬时动作值与第二种相同,但多了过载保护动作值可调功能,也即长延时保护动作值可在一定范围内调节,可与电动机额定电流匹配。第三种国内的早期型号是DZ5系列断路器,新型号是DZ108系列断路器,都带有辅助触点。第二种国内最典型的代表是DZ47系列中带D字的。

网友R:
可以叫Q什么什么 也可以QF什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