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1MCPLC通过CANopen控制14台伺服

楼主(2018-09-14):
太有挑战了,CANCANopen控制14台伺服
大家有用过的吗,我控制到物理接线的13,14伺服驱动器时候出现掉线。

网友A:
用双控啊,PLC搞成两个

网友B:
这个数量没试过,不知道反应速度是否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控啊,PLC搞成两个
运动控制,比较苦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量没试过,不知道反应速度是否达标
反应速度还可以

楼主:
运动控制苦逼的鏖战中

楼主:
运动控制苦苦煎熬中

网友C:
怎么不用15MC,价钱相差不了多少吧。编程软件那是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用15MC,价钱相差不了多少吧。编程软件那是好用多了。
别提了,说多了都是泪,
半路接受其他项目,造成我现在开始开荒

楼主:
台达回原点指令不怎么好用。

楼主:
我用台达CNAopen Builder 这款软件监控伺服回原点,发现软件上显示的值不是0.0,我MC_ PassiveHome
回零原点,设定值是0.0但是显示也不是。悲催啊

网友D:
请问下楼主现在薪水这方面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楼主现在薪水这方面是多少?
别谈钱,谈钱伤感情

网友E(2020-01-15):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最近也用15mc,能请教您几个问题码?我的邮箱2890558174@qq。con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最近也用15mc,能请教您几个问题码?我的邮箱2890558174@qq。conm
什么问题,方便在论坛讨论吗

网友F(2020-06-12):
我也是从10MC换到15MC的

网友G:
回零后位置补为零的解决按办法就是回零后,在绝对定位0,回零后位置是准确的,

网友H(2022-02-27):
回复 网友F:
大佬,15MC怎么用485通讯威纶通触摸屏,有没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15MC怎么用485通讯威纶通触摸屏,有没有案例。
触摸屏厂家有专用数据线和PLC通信数据线

网友I(2022-04-19):
在绝对定位0,回零后位置是准确的

网友I(2022-08-02):
回零后位置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