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很多朋友问我磁粉制动器的力矩可以调整吗?是不可以调整的,因为每一个型号的磁粉制动器的力矩都是有额定值的,在它运转的情况下,是不允许超出这个额定值的;但是我们可以在选用的时候,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的力矩大小来选用合适力矩的磁粉制动器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使用厂磁粉制动器的力矩时有时无的话,那么一定是磁粉异常高温引起的、或者是部分接触面有损伤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修好损伤的接触面,然后重新更换好的新磁粉,这样就OK了!

网友A:
呵呵,磁粉刹车上面的型号会标注最大的力矩,在这个范围下可以通过控制器去调整,磁粉温度过高的直接后果就是制动力会下降比较厉害,这个和超负载和超速使用有关,磁粉有很多种,对于优质的磁粉只要参考手册的用量就可以正常使用,拆装磁粉刹车技术要求比较高,安装不良会造成漏粉和异常噪音

网友B:
嘻嘻,话说磁粉制动器的使用,我还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需要一个低速大转矩的制动器,用电机不太合适,就选择磁粉制动器了。

磁粉制动器的维护还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空气冷却的还好,水冷的太麻烦了。总之,但凡有其他的方法,我还是不选择磁粉制动器的。甭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玩意我用不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嘻嘻,话说磁粉制动器的使用,我还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需要一个低速大转矩的制动器,用电机不太合适,就选择磁粉制动器了。

磁粉制动器的维护还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空气冷却的还好,水冷的太麻烦了。总之,但凡有其他的方法,我还是不选择磁粉制动器的。甭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玩意我用不惯。
小型的还是很实用的啊,我这大都用20KG含以下的,使用挺正常的

网友A:
实话说,磁粉制动还是比较好用的,不论水冷和风冷,说到维修,磁粉离合的难度系数更高,需要更高的安装技巧,所以,更换磁粉一定要用优质磁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不喜欢换磁粉。一般的,这个磁粉制动器如果转速很低或者静止,或许还是很有寿命的,但是转起来以后特别是负载的功率接近磁粉制动器的滑差功率时,这么用,时间就不会太长,磁粉就摩糊了,失效的磁粉必须要换掉。

现在有一种与磁粉制动器类似的小型制动器,叫磁滞制动器。这是利用的励磁线圈电磁力来制动,中间没介质。这个还可以。价格比磁粉制动器要贵,基本免维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换磁粉。一般的,这个磁粉制动器如果转速很低或者静止,或许还是很有寿命的,但是转起来以后特别是负载的功率接近磁粉制动器的滑差功率时,这么用,时间就不会太长,磁粉就摩糊了,失效的磁粉必须要换掉。

现在有一种与磁粉制动器类似的小型制动器,叫磁滞制动器。这是利用的励磁线圈电磁力来制动,中间没介质。这个还可以。价格比磁粉制动器要贵,基本免维护。
好专业,下次买个试试

网友D:
力矩当然可以调整。
参:磁粉制动器俗称磁粉电机,磁粉刹车,磁粉张力器等等,
磁粉制动器MAGPOWR是根据电磁原理和利用磁粉传递转矩的。其具有激磁电流和传递转矩基本成线性关系的特点。在同滑差无关的情况下能够传递一定的转矩,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无污染、无噪音、无冲击振动节约能源等优点。是一种多用途、性能优越的自动控制元件。现已被广泛应用于造纸、印刷、 塑料、橡胶、纺织、印染、电线电缆、冶金、压片机以及其他有关卷取加工行业中的放卷和收卷张力控制。磁粉制动器还经常被用于传动机械的测功加载和制动等。
工作原理
1:磁粉制动器是采用磁粉作介质,在通电情况下形成磁粉链来传递扭矩的新型传动元件,主要由内转子、外转子、激磁线圈及磁粉组成。
2:当线圈不通电时,主动转子旋转,由于离心力的作用,磁粉被甩在主动转子的内壁上,磁粉与从动转子之间没有接触,主动转子空转。
3:接通直流电源后产生电磁场,工作介质磁粉在磁力线作用下形成磁粉链,把内转子、外转子联接起来,从而达到传递,制动扭矩的目的。
用途
1、缓冲起动,停止用:利用连结时的圆滑特性及定转矩特性达到缓冲起动和停止。
2、连续滑动、张力控制用
3、转矩限制器用
4、高速应答用
5、动力吸收用
6、定位停止用
7、模拟负载用
特点
1、 可以轻松进行大范围的控制。
2、 可以达到连续滑动运转。
3、 可以得到安定的扭力。
4、 无鸣叫音。动作面的滞滑现象会发生于摩擦方式,但是在此不会出现,而且也不会发出连结音,所以运转相当安静。
5、 热容量很大。由于使用了耐热性优越的磁粉及运用了理想的冷却方法,即使是过于严酷的连续滑动运转,也可以安心使用。
6、 可以达到平顺的连续及驱动状态。由于静摩擦系数和动摩擦系数几乎一样,所以完全连结时不会产生震荡,可以因应负载加减速度。
说明
磁粉制动器是由传动单元(输入轴)和从动单元(输出轴)合并而成。在两组单元之间的空间,填有粒状的磁粉(休积大约40微米)。当磁性线圈不导电时,转矩不会从传动轴传于从动轴,但如将线圈电磁通电,就由于磁力的作用而吸引磁粉产生硬化现象,在连继滑动之间会把转矩传达。 *磁粉制动器是一种性能优越的自动控制元件。它以磁粉为工作介质,以激磁电流为控制手段,达到控制制动或传递转矩的目的。其输出转矩与激磁粉电流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而与转速或滑差无关,并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的优点. 由于磁粉制动器具有以上特点,现已被广泛应用于造纸、印刷、 塑料、橡胶、纺织、印染、电线电缆、冶金以及其他有关卷取加工行业中的放卷和收卷张力控制。另外磁粉离合器还可用于缓冲起动、过载保护、调速等。磁粉制动器还经常被用于传动机械的测功加载和制动等。
选型
磁粉制动器的选型一般以所需传达最大转矩为依据来选定,并同时注意保证实际滑差功率小于磁粉离合器、制动器的允许滑差功率。 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滑差功率P=2×3.14×M×n/60=F?V(单位:W) 式中:M ----- 实际工作转矩(N?m) F ----- 张力(N) n ----- 滑差转速(r/min) V ----- 线速度(m/s) ●在无变速机构的情况下,卷绕材料所需的最大张力与最大卷绕半径的乘积应小于磁粉制动器的额定转矩。此外,磁粉离合器的选择还与其位置有关系:在滑差功率匹配的前提下,把 磁粉离合器放在高速级,则可以选择较小规格的离合器,其体积、成本也相应下降。当小规格磁粉离合器不能匹配,而需较大磁粉离合器时,应将其置于传动机构的中部或后部,以增大工作转矩降低滑差转速。 ●磁粉离合器、磁粉制动器在散热条件一定时,其滑差功率是一定值,因此其实际工作转矩与转速可以相互补偿,即滑差转速提高时,则许用转矩将相应下降,但最高转速不得高于其许可转速。 例:FZ100磁粉制动器,其额定转矩M=100N.m,滑差功率P=7KW 则额定转速n=9550*P/M=9550*7/100=668.5r/min 若实际滑差转速n=1500r/min(式中9550为常数系数) 则许用转距应为M=9550*P/n=9550*7/1500=44.6N.m (式中:9550为常数系数)
功能特性
(1)高精度的转矩控制 转矩的控制范围非常广,而且控制精度高,传达转矩和激磁电流成正确的比例,可实现高精度的控制。
(2)优越的耐久性、寿命长 采用耐热、耐磨耗、耐氧化 、耐蚀性超强的超合金磁粉,寿命长。
(3)稳定性超群的定转矩特性 磁粉的磁气特性佳,而且粉粒相互之间的结合力安定,滑动转矩非常稳定,与相对回转数没有关系能持久保持恒定的转矩。
(4)连续滑动运转使用 散热效果优良而且采用热变形均一的冷却构造,加上磁粉的高耐热性,容许连结与制动功率及滑动功率大,能够圆滑的滑动运转,不会 引起震动。
(5)连结圆滑,无冲击 连结时的冲击极小,能够无冲击的圆滑启动、停止。而且阻力转矩极小,不会引起无用的发热量。
(6)适合高频运转 应答敏捷快速及特别的散热构造,适合高频度运转使用。
(7)轻量、免保养、寿命长 型式简洁轻量化,使用耐高温之线圈及特殊油脂轴承,并针对易生磨耗的电枢施以耐磨特殊处理,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磁滞制动器,其实就是滑差离合器的原理,滑差离合器一端固定另一端旋转,而且制动力矩是可调的。

网友E(2020-11-04):
了解更多磁粉制动器可访问:http://www.cifenshacheq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