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载流量

楼主(2018-09-1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图所示的2种情况,铜排载流量相差多少?谢谢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f3939d7240c844769eaee64.html
可以看看这个,你这铜排比较宽,开10的孔应该没什么问题。当然会载流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并没有说差距,主要是电流比较大,我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会相差10%吗?

网友B:
看来得做形式试验了,否者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本身相差不大,在工程上可以视为相同。除非铜排的截面选的小了,实际的载流量很大。比如说,不打眼的铜排已经发热了,那打眼的铜排会更热。是吧?

这东西只能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就得用实际的数据说话了。

网友D:
这个问题问得好有难度,定性分析,材料学?电磁学?物理? 难度太大

70宽?厚度呢?能有多大?1500A?

你开10个两个孔能有多大影响,可以忽略吧。

想通过实验具体看差别恐怕你还看不出来,这种仪器也难找吧?

也可考虑参照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0f3939d7240c844769eaee64.html

网友E:
只能具体测试才能得出精确的数据

网友F:
这个很难搞得

网友G:
不明白楼主此问什么意思,铜牌开孔是为了连接铜鼻子或者是小铜牌的,电流也可以通过连接的小铜牌或者铜鼻子经过,还有螺栓。铜牌截面积这样算起来有什么损失吗?除非开孔是其他目的。

网友H:
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塑料螺钉只是用于铜排的固定,不牵涉到电气上的连接吗?开孔后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影响了所在位置截面积(其余不考虑的话),可能影响到电流的热效应,而热的传导又会使该处温度趋于降低;其影响程度可能与电流大小、导体载流量余量等有关。

网友I:
铜排钻了孔后,会影响铜排实际通过电流的截面积大小。

原铜排截面积减去圆孔所占截面积(孔的直径乘以铜牌厚度),就是电流通过铜排的实际截面积。

至于是否会影响实际的应用,这与你设计通过的电流大小有关(这个铜排实际截面积是否满足通过设计电流的要求)。

如果设计上留有余量,那问题不大。

另一个是因为你要上螺丝,螺杆和垫片、螺母也会补偿回一些因钻孔造成的截面积损失,有时这个截面积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前提是你的设计不能没有留有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开孔是用塑料螺丝固定的,所以补偿一说就没有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