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5):
汇川CS300一运行报ER109怎么回事啊?说明书是查不到这个故障代码啊

网友A:
是ERR09吧?没有你说的代码呀。ERR09是欠压。

网友B:
找不到故障代码,先测测母线电压,主开关吸合了没有,找个同型号的主板试试

网友C:
http://www.inovance.cn/content/details83_13326.html
官网上的手册上看了,故障代码只到51,没有109

网友D:
er109:故障等级为1,故障代码为09(欠压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