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频率

楼主(2018-09-15):
小弟用fx3ucplc控制松下a6电机,采用的光电耦合输入法,用绝对定位控制电机运动,脉冲评率设置到100000,无论在网上加脉冲频率电机的转速体上不去,松下光电耦合最大频率达到500khz,请问大神 们有啥解决方案。

网友A:
就因为这个,想提高电机转速要设置电机驱动器的每转脉冲数或者电子齿轮比。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分子调大,或分母调小;

网友C:
FX3U最大脉冲频率100KHz,最快就能这么多,很多小功率的伺服额定转速是3000转/分,如果不改变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稍微高些的,远远达不到额定转速,需要改变电子齿轮比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齿轮比对是不是对定位精确度有影响吧

网友B:
让你稍改大点,又不是放大几百倍,担心什么;

网友C:
有影响,但是速度、精度,总要选择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