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5):
开始认为PLC高速脉冲输出有问题,伺服驱动器CN1脉冲输入接口有问题。结果分别测试都是好的,经查CN1控制线也是OK的。最后是电子齿轮问题,P1-44=16,P1-45=2638,其实P1-44=160000就OK了

楼主:
电子齿轮设置太小,看不出运行罢了。

网友A:
哈哈;分子分母作用搞混了吧;
B2系列好像有参数可以设定一圈的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参数数据大,有时软件考不进去,手动设进去就好了

网友A:
分辩率160000,P1-44=16,P1-45=2638,这样要2600多万个脉冲才能转一圈;
你给10000个脉冲的话肯定看不到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已经是第二次犯这个错误,记得2年前就有过一次

网友B:
以前安川伺服遇到过一次

网友C:
N/M=160000/2638=60.652
就是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60多个脉冲
还有B2的电子齿轮比比较合适的设置范围:1/50<N/M<25600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错了,160000/60=2666.66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分子,分母得作用各是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这分子,分母得作用各是什么呀?
调整每转一圈对应的脉冲数量;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母分子各代表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