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5):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宝贝,有谁了解的介绍一下!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指针式电流表嘛!
44L1KAT

网友B:
不知是指电流表、还是整个装置。

网友C:
楼主图片上不是有写是充磁的字么

网友D:
不知道,没有见过

网友E:
没见过这种表。

网友F:
楼主大哥多整点图片,让大伙看看研习一下,共同长长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G:
“充磁”是什么?我查新华字典没查到

网友H:
是不是制造磁铁的设备?

网友I:
2000/5  变流表

楼主:
有时间给大家拍图片看看

网友J:
是不是直流充磁的电流表。

网友K:
KAT千安时,电量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KAT千安时,电量吧

kAT最后的“T”是磁感应强度的单位——特斯拉(简称特)。

因为常见的是高斯,所以大家对“特”就不大了解了,不知道这不足为奇。

楼主的这台仪器,应该是一台充磁机,用于对铁磁材料(或者磁铁)进行充磁。

网友M:
充磁机上使用的,给材料充磁让它产磁性的机器。以前在做特种电机的厂里见到过这种机器。除了天然的永磁体,很多是通过这个方法让材料产生磁性的。

网友N:
同意一楼的说法,这就是个电流表。

网友O:
那个表是交流电流的符号,交流电流能充磁吗?交流电不是去磁的吗?还是没整明白楼主的设备。充磁机?

网友P:
真还没有见过,开眼界了

网友K:
电量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