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厂联网问题

楼主(2018-09-15):
客户有200余台设备,正常24小时连续运行,想联网查看每一台机器的运行状态及产量(就是通过办公室电脑或手机查看200余台机器的运行状况),目前PLC采用汇川H2U系列的,支持以太网通讯卡扩展。采用什么通讯架构比较合适?

网友A:
远程模块连接plc,远程模块再通过网线或者wifi,4G之类的上网。手机安装app,电脑也有对应的软件。就实现你的要求了

网友A:
类似这样的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什么支持200多的远程模块

网友A:
200多台用一个模块,估计是不行的。速度是问题。一个模块连接20 30个还有可能。具体需要落实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按班组分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