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18-09-15):
一台施耐德变频器,UCa+
与PA之间电阻崩了,见图片。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电阻吧。

网友B:
充电电阻,可能接触器不良,致使电阻烧毁

楼主:
楼主说的接触不良,指的是哪?

网友C:
变频器多大的? 用30w的电阻

网友D:
看电阻值像是充电电阻,偶有损坏很正常。想深入检查可以查充电继电器是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