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6):
请教:用哪种通讯方式最为合理?RS485、CAN总线或是以太网?
现有从站250个左右,要求:1、上位机对下位机发出的设置命令,下位机应能立即执行;2、下位机故障信息能立即上报,上位机应能立即处理; 3、正常时,上位机每2秒更新一次下位机的状态信息。
补充说明:上位机为三菱PLC,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通信距离不超过10米。

网友A:
上位机下位机有具体型号?三菱不知道有没有can总线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用哪种通讯方式最为合理?RS485、CAN总线或是以太网?
现有从站250个左右,要求:1、上位机对下位机发出的设置命令,下位机应能立即执行;2、下位机故障信息能立即上报,上位机应能立即处理; 3、正常时,上位机每2秒更新一次下位机的状态信息。
补充说明:上位机为三菱PLC,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通信距离不超过10米。
提问题能不能过下脑子
那那么多立即,可能吗?就你那“上位机每2秒更新一次下位机的状态信息”谈何立即。
10米,从站250个,开玩乐吧

网友C:
25个还好办些

网友D:
RS485,250个从站!难!可以搞10个中间站,然后这10个中间站再各自连接25个从站!
CAN不熟!

网友E:
PLC是上位机?先搞清楚上、下位机概念

网友F:
485总线带250个个人觉得会有问题。以太网应该比较合理。

网友G:
以太网比较合适,CANopen是运动协议,RS485,传输速度慢

网友H:
我理解,楼主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想问,这几种通讯方式那种响应更快,更及时。当然是以太网了。不过从站那么多,程序的执行周期也要计算的,不是想快就快的,要有技巧,就像4楼所述。要做工作。

网友I:
以太网吧.
2s/250=8ms=约1k(10M).取决你的信息量,爆发(立即)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用以太网的话,硬件成本是否比485通信高,高大约多少?另外,是否需要有一台250多端口的以太网交换机?谢谢

网友J:
485用这么多站点,估计等待时间会让你崩溃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以太网的话,硬件成本是否比485通信高,高大约多少?另外,是否需要有一台250多端口的以太网交换机?谢谢
因为你没说清楚.假设你说的距离10米.
如果485,10米按1Mbps速率.2秒更新要求可以接收数据约0.2M,大概0.05M报文,一条链路100个设备,每个设备可以传输500字节,估计够用.
不过1Mbps速率很少用得了.如果降低到100k.那传输量就不保证了.
485串口按8个算,其它成本基本很少.单口按1000元(实际方式比较多,会比较便宜,但是串口数量多,对计算机要求高点),成本8000.
250口以太网,按48口,6个算,也有1000元的.说不定24口用11个,单口价格还便宜.不过没用过这么多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