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09-16):
为什么我下载的三菱编程软件就是不能安装啊!提示就是这个倒是看不懂,之前都可以这次就不行了

网友A:
你是不是之前的没卸载干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下载的三菱编程软件就是不能安装啊!提示就是这个倒是看不懂,之前都可以这次就不行了
这个软件包的大小大约2个G,你没有下载完整。

楼主:
啊!还有这出,电脑是从新装系统,从新分区过,就没有了

楼主:
下载是完成了的

网友C:
你看看gt works的要求,也许可能是net frame的版本不够?通常都用4.0的,但是你看看安全需求吧。

网友D: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是用于Windows的新托管代码编程模型,网站上可下载,以下是各系统所需版本,记住,版本并非越高越好,电脑提示是什么,你就安装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是完成了的
下载完成不代表下载完整,下载完整的话,扩展名到ZIP结束了,不会后面出现w3.....字样了。

网友E:
下载一个重新装一下

网友F:
下载 一个完整的安装包,安装 时先把杀毒软件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