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请进,这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2018-09-16):
(无正文)

网友A:
当M0接通一次,同时D46值小于和等于5000时,D46的值加100。当M1接通一次,而D46值大于2000时,D46的值减去100.

网友B:
只在M0由OFF-ON时执行一次;

网友C:
程序本身的理解,也就如1楼所说。
要理解程序的作用,需结合编程要求(或者程序中的说明),以及外部接线等(比如M0、M1对应的外部器件)。
D46的值,可在2000~5000及其附近变化。

楼主:
谢谢,这是台达变频器的通讯,下面的SMOV移位传送指令,把D46传送到D42这个有什么特别意义吗,为什么不是整体的数据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