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7):
各位好:我客户一台龙门铣X轴使用编码器电缆因为使用在护罩里坦克链中浸泡润滑油,好的电缆使用寿命一年左右,不好的就几个月寿命(都是TRVV拖链专用的)。大家使用的电缆都是哪家的?有好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套波纹管的

网友B:
一般也就是耐油超柔软电缆吧。

网友C:
套个管子就好了,比如塑料的波纹管

网友D:
我们都是日本仓茂Kuramo

网友E:
损坏原因是因为浸泡润滑油、还是因为移动(或兼而有之),有两位提到套保护管,或可参考。

网友F:
应该看看是不是固定位置磨损后导致进油?
加套管是一个方法
我们用过先用护套包裹后再放到拖链中(建议拖链中线缆不要太满)。

网友G:
如果你不怕穿管辛苦,你可以考虑一下联塑的难燃波纹管

网友H:
EGUS耐油柔性电缆,3-5年保证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

网友I:
金属软管,了解一下,在复杂的有机械损伤的区域或者潮湿处所应用的比较多,可挠性不错的。

网友J(2019-01-29):
回复 网友I:
好,选用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