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7):
这个指令该怎么用,为什么用梯形图和FBD时,管脚都不一样
这个s5d1 是什么鬼??说明书更是一塌糊涂,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有用过的大神吗

网友A:
是读取后放入从D1000开始的2个字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这个怎么写,s5/d1 怎么表示,老是报错格式错误

网友A:
回复 楼主:
D1100 K2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这个怎么写,s5/d1 怎么表示,老是报错格式错误

直接写D1000就可以了。

S5代表如果功能码是写入的功能,那么不需要返回写入的值,因此作为第5个参数。

D1代表了如果是读取,那么返回值存放的首地址。

又不是让你又当S5参数用同时又作为D1参数用。

网友C:
ADPRW  S1·  S2·  S3·  S4·  S5·/D1·
S1·、S2·、S3·、S4·、S5·中的S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来源(Source)
D1·的D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目标(Destination)
数据的来源是我们给定的,数据的目标则是指令执行后得到的结果。

S1·代表从站的站号。
S2·是MODBUS的命令代码。
S3·是MODBUS软元件的地址。
S4·是设置从S3·设置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开始的几个地址。
   S2·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3·地址开始写入S4·个地址;
   S2·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3·地址开始读取S4·个地址。
S5·/D1·:
S2·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标记S5·,表示把S5·设置的软元件的数据写给从站;
S2·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标记D1·,表示把从站的数据读到D1·设置的软元件中。

你图示中S5/D1的参数填写一个D寄存器就可以,比如D1200

网友D:
从这个功能块可以看出,很不人性化,从引脚上根本不能提现出引脚的意义,S1.S2等等是什么鬼?如果换成,Mode.Addr等作为引脚名称,一下就可以直观知道是需要填写的是读写模式,丛站地址等,这个S1.S2还得专门去看相关资料才了解。三菱真的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功能块可以看出,很不人性化,从引脚上根本不能提现出引脚的意义,S1.S2等等是什么鬼?如果换成,Mode.Addr等作为引脚名称,一下就可以直观知道是需要填写的是读写模式,丛站地址等,这个S1.S2还得专门去看相关资料才了解。三菱真的不好用
这是逼着你查资料的节奏啊,哈哈
不过三菱有个工具很好用,所有的资料都一应俱全,只是IQ系列的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会报错,把K2去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三菱虽然支持IEC标准,支持结构化,但还是用简单工程的思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这也是对三菱反感的原因,总感觉三菱的FB是假假的

网友E(2018-10-18):
FX5U手册中ADPRW H2 H1 K100 K8 D0 M10中M10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18-12-04):
回复 网友E:
把M10的状态,写进前面的寄存器

网友G(2020-05-05):
5楼写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