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8-09-17):
一感应加热器电源部分坏,是开关电源开关管炸了,发张照片,哪位朋友知道开关管U1型号,谢谢

网友A:
能拍电路板来吗?包括周边的芯片.

网友B:
哈哈;就这一点图能猜出那就太厉害了;

楼主:
光耦PC817,稳压TL431

楼主:
谢谢二位回复,分立件电路,看上去4脚B(G)极,5脚C(D)极,其余接地E(s)。+300V电源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是多少?电源的输出电流?其实先搞一个功率晶体管测试一下,不一定非要原型号的。反正也是分立元件。

网友D:
建议楼主以后不要用U1以封装型式绘图

网友E:
开关管(2SK2485),转载自网络。

楼主:
感谢大家,是Dip8封装的ToP223pn。

网友C:
嘿,都是高手耶。厉害。

我一般都找不到这些,如果自己弄,只能是做实验了。

网友F:
板子是11年的啊

网友G:
gai换新了

网友H:
用模块代替。。

网友I: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见识了

网友J:
这种集成功率管的开关电源IC太多了,很多都国内小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