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7):
求助!哪位师傅做过PLC与触摸屏和炜煌打印机通迅?打印机可以打印出工序报警内容·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的PLC?
什么品牌、型号的触摸屏?
和这个炜煌打印机通迅应该是自定义协议!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S1200或FX3U·西门子触摸屏或三菱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S1200或FX3U·西门子触摸屏或三菱屏
炜煌打印机通迅协议得发出来吧!

楼主:
炜煌E34或E36打印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炜煌E34或E36打印机·
我还得去百度找它的通信协议!对吧!

网友B:
用威纶通的屏做过一次,可能是客户买的打印机型号不对,分辨率低。打印出来的数据很窄。
触摸屏里有有现成的协议,设置通讯格式就行。

网友B:
客户原来的是用三菱的屏做的,很好用。直接在触摸屏内部参数就可以修改打印格式等数据

网友C:
这些打印机的协议很难搞,还是选直接支持打印机的触摸屏最好

网友B:
大部分触摸屏都支持有几种打印机,可以先看触摸屏支持那种打印机再根据品牌,型号购买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