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有认识这个的吗?

楼主(2018-09-17):
各位老师有认识这个的吗?

楼主:
在网上查了半天没查出来是什么

楼主:
谢谢了!好久没有接触了,不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请问用这个可以代替吗?

网友A:
只要参数一样,就可以。

网友B:
8A/600V双向可控硅。

网友C:
呵呵,双向可控硅,一般3块钱一个,这个在调光器上经常用的,以前的风扇调速器也用,不过现在的风扇调速器一般用电容式了

网友D:
BTA08-600双硅8A600V

网友E:
不一定参数一模一样。别差太多可以替换。

网友F:
晶体管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G:
是晶闸管

楼主:
谢谢老师了~这个不太熟悉!

网友H:
双向晶闸管 ,一般用在灯控上 多些 。

网友I:
旧的ABB PLC里面也有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