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7):
题目:有三个开关和三盏灯(灯1灯2灯3)
     开关1按一下,灯123按顺序多亮一盏。比如灯1亮着,按下开关1,灯2亮,再按一下,灯3亮。
     开关2按一下,灯321按顺序熄灭一盏。比如灯123亮着,按下开关2,灯3灭,再按一下,灯2灭。
          按3S,所有灯熄灭。
     开关3按一下,所有灯熄灭。

本人刚学PLC,老师就给我布置了这么个题目,难倒了我,希望各位大神教教我~~

感激不尽

网友A:
三菱的话可以采用SFTL ,SFTR。

富士的话我贴出过实现SFTL ,SFTR的ST程序。

这种程序曾经论坛讨论过好多次了。

请自行论坛搜索。

网友B:
哈哈,典型的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的题型,给你句此题型编程口诀:顺序启动串触点,逆序停止并触点

网友C:
很有意思,实现方法很多,
三菱的编码 和译码指令也可以方便实现,
比较费时的办法,就是开关1 开关2 都连接一个计数器  用一个比较指令   根据计数器的内容控制输出,
开关2 再连接一个定时器,按键时间到,复位全部输出,
开关3 就是一个单纯的复位指令,

多练  多想,都是这么学会的

网友D:
用西门子S7-300编写,这样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不小心“开关1”多按了很多下,当你想用“开关2”一个一个关灯的话,你也需要按“开关2”和按“开关1”一样多下。我没解决了啊!!

网友E:
好久没来了,顶个试试。

网友F:
欧姆龙PLC可用可逆计数器加比较指令。

网友G:
感觉用计数器也可以。

网友H:
最笨方法   计数器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