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18-09-17):
三菱plc在选择分支里有a支路,b支路。在a支路里有一个转移条件转到b支路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是你想怎么跳转,是用步进指令,还是,子程序跳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步进里的跳转。

网友C:
OUT 目标状态继电器

网友D:
看你这么用啦,用选择分支是完全可以的,
但用 跳转指令,估计是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 目标状态继电器
嗯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么用啦,用选择分支是完全可以的,
但用 跳转指令,估计是不行吧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