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7):
后面的散热器很大,还有一个风扇,棉花风机,风干配电柜

楼主:
下载一个APP才上传成功图片

网友A:
可控硅一般都安装在铝座上,铝座底部是冲压成一片片有利散热,再安装一个散热风扇对着散热片吹。

网友B:
回复可参见“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帖,因主题重复,该帖锁定;非必要的重复主题,通常将会删除。
当然,“重复”可能是因为发帖时未达到预期效果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