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同轴运行

楼主(2018-09-17):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9169
这个贴子里的机器两马达同轴运行,两个马达是没有经过其它装置硬连接在一起吗?如果是硬连接,我很郁闷,这样长时间运行机器不会损坏吗?比如皮带,甚至马达。
熟悉这方面的大师解释下!

网友A:
双电机通过硬链接并列运行在实际设计中经常用到。举个例子,人造英石的抛光机的运动小车的驱动就是,不过电机不算大,两个3千瓦的电机用7.5千瓦的变频器拖动,电机选型的同一工厂,尽量同一批次,更换电机也是一起换

楼主:
就算是同一批次的电机,同一个电源来驱动,两个马达的转速不可能完全一样。而硬连接就必须要同步运行。这样一来转速慢的那个马达就成为转速快的那个马达的负载了。

网友B:
我想问贴子中为什么不选1个电机,而要选两个电机?

网友C:
这个感觉不太好办,两台电机因工艺,运行环境很难达到理论上的同步,从工艺上讲,不好办。

网友D:
行车大车行走使用的是两台电机拖动运行,一个接触器下方接两个电机;配料小车使用变频器一拖二,同样两台电机同时起停、运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

网友E:
双电机同轴驱动的,我只做过一用一备方式

网友F:
伺服电机同轴是没问题的,有同步控制功能

网友G:
这个用的多了

网友H:
主从控制啊

网友I:
这个么许多人是杞人忧天了,双电机同轴拖动一个负载绝对同步,为何?电机负荷大转速就会降,负菏小转速会升。当一个电机因负荷过大速度下来,另一个电机就会自动增加负荷,从而转速也下降达到同步,同步后转速又上升。如此反复两电机始终同步运行。

网友J:
感觉这样没问题,电机速度又不是恒定的,2台电机的负载没有完全平衡而已,问题不大。

网友K:
我与10楼观点一致。这种并联驱动,负荷是实时自我调整的。所以,它是最初级和简单的同步驱动。就像两匹马同拉一个车在跑,道理一样。如果要求更好一点的,就是两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采用主从控制的同轴驱动。这样,在动态过程,自我调节的过程会更平滑一些。仅此而已。

这种同轴并联驱动,同步是没问题的,同轴嘛,能不同步吗?仅仅是负荷分配的问题,一个变频器的并联驱动不如两个变频器的主从同轴驱动好。仅此而已。就看实际要求如何了。要求不高,一个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并联的同轴控制,简单,省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行车大车行走使用的是两台电机拖动运行,一个接触器下方接两个电机;配料小车使用变频器一拖二,同样两台电机同时起停、运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

确实 ,天车上的大车就是 由两台电机控制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