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塘潜水泵开关。

楼主(2018-09-17):
家用无地线潜水泵。只用空开可以吗?如果漏电了水这么多接触大地,还会电人吗?

网友A:
这个在使用中一般就是三芯电缆,如果使用漏电保护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动作保护,电机运行不起来的

网友B:
这个建议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至关重要啊

网友C:
需要加漏电保护,这种事故出现很多了,我知道的最多的一次是七个人,有人触电,救人没采取断电等措施,救人的连续触电。

网友D:
越是有水越危险,千万小心

网友E:
没地线,家用的慎重点,应该加个,安全第一。
是从井里、水池里或者对应管网里引水吧。

网友F:
可以用空开可以直接控制,估计水泵也大不了吧,最好用漏电保护的。

网友G:
水泵的工作环境,带漏电保护器的极容易误跳,比较烦人

网友H:
建议用漏电断路器,万一漏电伤着人就麻烦了……

网友I:
安全第一,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啥事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J:
家用潜水泵要安装漏电开关为首选,安全第一....也可以安装人工接地更好,接地线是生命线。

网友K:
安全无小事!
地线或者漏保还是要的!

网友L:
还是安全第一。用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使用中一般就是三芯电缆,如果使用漏电保护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动作保护,电机运行不起来的
如果电机漏电了或者进水,进入水塘会不会电人啊?鱼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地线,家用的慎重点,应该加个,安全第一。
是从井里、水池里或者对应管网里引水吧。
鱼塘用的,然后鱼塘的水漫出水到屋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泵的工作环境,带漏电保护器的极容易误跳,比较烦人
鱼塘用的,然后鱼塘的水漫出水到屋内了。假如漏电了电机在中央,10米外能电人吗?

网友M:
用漏电,隔离变

网友N:
我用的潜水泵一定会有地线,第二我会加潜水电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