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模块桥整好的.母线电压正常.但继电器不吸合什么问题.最好是能提供一下电压检测电路图.

网友A:
继电器线圈回路、继电器线圈驱动电路、CPU板。
既然能报故障代码,说明CPU板没问题。

网友B:
继电器不吸和肯定在运行时报欠压,是不是应该检查继电器控制电路,要是电压显示正常,那电压检测电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母线电压 我测正常 但是 机器自己检测设0V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是滴

网友C(2018-10-30):
我觉得你可以差一下母线电压取样,或者那一块的提供的基准电压偏移,不知道对不对没什么经验,说错了的话请见谅

网友D:
CPU板也有可能损坏。

楼主:
取样没问题  是CPU 问题 数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一下 有没有西门子420 3KW数据有的话能不能给一份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加了我没1134145606  qq交流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