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性电路过载保护

楼主(2018-09-18):
三相星型连接的阻性电路(加热管),实际电流33A,选50A快速熔断器保护50A固态,时不时的烧熔座。客户不觉得自己加热器有问题!有没大伽分析下;

网友A:
烧熔座不是熔芯? 芯和座是匹配的吗?
实际电流建议自己去核实不要听别人口说?
尤其是阻性负载在启动过程中的电流变化,与快熔的时间/电流特性曲线对比是否有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实际卡过了,熔断器也用的几个月时间了,不匹配用不了几天就烧的,只是最近才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实际卡过了,熔断器也用的几个月时间了,不匹配用不了几天就烧的,只是最近才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没图片?还没搞懂时不时烧的哪,你说的是座还是芯?
是运行过程的问题而不是启动过程呢?
出问题的是某一相还是三相?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实际卡过了,熔断器也用的几个月时间了,不匹配用不了几天就烧的,只是最近才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没图片?还没搞懂时不时烧的哪,你说的是座还是芯?
是运行过程的问题而不是启动过程呢?
出问题的是某一相还是三相?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烧座,不是熔芯,运行过程中烧。从某相开始发黄最后发黑;三相电流在32-34A左右

网友B:
烧熔座而熔芯没有烧,是哪种形式的熔座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有点邪门,这样我想应该不会是电流的直接影响导致,如果座出问题,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与熔芯的接触不好,接触电阻过大,造成连接处容易出问题烧坏,质量问题,熔芯不坏底座坏,按理说底座的允许电流应该比熔芯高才对。

另外或许可以考虑将加热的过程时间延长调整下对比着看看。
楼主有没换过的其他厂家的,国内的如上陶,沪工还不错的,其余品牌参照你另外一个帖子所说的bussmman或者abb的AR型。

网友C:
熔座是不锈钢或铁做的吧,接触电阻大

网友A:
刚不小心回复错了,在你另外一贴,这里再补充下上陶和abb的相关样本给你参考。
如果想用bussmman也可以联系abb的销售人员的。
话说楼主现在用的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快熔?

网友D:
烧座    熔芯和座接触是否进紧密?

网友E:
如果你选型没有问题的话肯定容芯和座接触不好或者检查线接的是否紧,换个好点的座试试……

网友F:
这个规格的有螺丝禁锢安装的吧,烧安装座就少见了

网友G:
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吗?如果是,要快熔干嘛?没必要呀。过零触发的固态继电器,就是过零自然关断,没有那种交流电源波形畸变问题。也用不着快熔。就是把固态继电器的容量选大即可。比如33A的线电流,你选100A的固态,啥问题都没。应该是吧。

网友H:
烧熔座肯定是那边接触电阻大,看看线是不是需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吗?如果是,要快熔干嘛?没必要呀。过零触发的固态继电器,就是过零自然关断,没有那种交流电源波形畸变问题。也用不着快熔。就是把固态继电器的容量选大即可。比如33A的线电流,你选100A的固态,啥问题都没。应该是吧。
快熔起短路保护的吧,我们这一般是微断保护

网友G:
是呀,加短路保护与过载保护,都不为过。唯独快熔没必要。快熔是给元件保护用的。真没必要。而且,话说回来了,阻性负载没有储能问题,元件选大点儿,可靠性就没问题了。

网友J:
直接用一个US13-加热器检测   三相电流检测  过流  断线 不平衡 一个就够了哦

网友K:
发热大,烧断就保护了

网友L:
烧熔座原因是过热造成,而造成过热的原因一、接触不好。二、电流过大。三、环境温度过高,散热不好。四、元件质量。特别是熔心,部分厂家芯内用的铝或铁,而且采用压接方式,材料阻值较大,碰到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