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车间是粗切车间,生产液晶玻璃的。车间报警灯为红色,平常是绿色的,但触摸屏点进去,没有显示故障内容。旁边的复位按妞平常是黄色的,故障时灯灭也不能复位。故障时各动作都停止。

   由于两次故障分别是半夜1点多和7点多,所以故障发生时,没去现场看情况。现场人员是通过关电开电方式重新启动的。请问,这情况是要更换PLC了吗

网友A:
既然没去现场还是去现场看下,工人不是专业人员。。。

网友B:
发生故障没有提示什么故障?查程序

网友C:
那需要监控程序看的

网友D:
先确认好是不是PLC问题;

网友E:
这个要查一下程序,看看为什么不能动了,要是程序看不了,只有请厂家的人过来了

网友F:
估计不是PLC问题。

网友G:
这个问题最好是找出原因,不然盲目的换,plc也不一定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地,多问一下操作工故障之前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H:
这种故障 有备用的话换上去试试也好

网友I:
应该不是plc的问题,应该把外围信号查一查,,然后在看看程序是不是有漏洞。

网友J:
看一下故障记录啊

网友K:
断电重启可以启动不一定是PLC问题,如果你是直流电源供电的建议先检查电源

网友L:
这种现象,一般不会是PLC的问题,多是在外围电路或者操作者操作失误问题,不排除有外部干扰造成的。

先检查外部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松动)现象,各种传感器(信号输入)有没有瞬间缺失(因松动造成位移)的可能,必要的时候蹲守观察设备的运行状态以及监控程序的变化。

我也曾经遇一台冲床无规律性的自动停机故障,每次重启又可以正常运行,有时几天都不出现故障。我排除了外围故障因素后,蹲守在冲床旁,一连几天,最后找出了是程序中某一步参数设置不合理造成的,叫程序编写人员修改后冲床就没再出现相同故障了。

网友M:
不一定是PLC的问题,你查一查外部有什么停机连锁条件,什么情况下会引起报警,确认是外部还是内部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两次故障是9月18日和9月6日晚上,由于现在又没坏,如果停机损失很大,还会影响溶解成型车间,所以领导最终决定让日方人员明天过来处理,处理结果我会在此贴发出来。

网友N:
如果PLC死机,复位就是没用。需要给PLC重新断电和上电,即可复位。或者PLC自身有硬件复位功能。人为去搬动复位开关。这个问题,PLC如果死机,换PLC管用吗?未必。

网友O:
一般PLC都不会有问题!
PLC有问题后基本上都是一动不动了!
重点搞清楚工艺流程后再理一下外围相关线路吧!

网友P:
没有必要盲目更换plc,需要先找到故障点。

网友Q:
先找找原因,估计是外围硬件问题。我也曾遇到仿三菱PLC工控板死机,重启又好了。这种问题毕竟凤毛麟角。

网友R:
这种情况有很多时候是PLC程序出现了bug,程序已经报警,但是人机界面又显示不出报警信息,叫厂家来查一查程序应该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