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添加s7smart200后运行工程显示初始化失败,无效设备地址,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怎么添加的?软件没有安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另外恢复的一个工程,一打开报这个故障,我以为是添加了SMART造成的。工程恢复后运行出现的问题

楼主:
里面有个s7300,我的计算机没有和PLC链接过,就会报这个故障吗

网友A:
到底是哪个软件,smart 应该没有冲突的st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