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利用高速输入口读取的脉冲如何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用的PLC是三菱FX系列的

楼主:
想利用改变脉冲数的大小来达到持续控制伺服运动

网友A:
FX的定位指令在执行过程中不能改变脉冲数和频率。
可变速脉冲指令可以不指定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几个定位指令,确实只有可变速的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