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伺服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8-09-18):
假如我要让一个伺服电机2000个脉冲转1圈,该伺服电机的分辨率是10000,那电子齿轮比设置成5:1就可以了嘛,计算公式是:10000÷2000=5
同样如果台达的分辨率是160000,那么要2000转1圈就应该设置齿轮比为80:1, 160000÷80=2000PLS/圈
上面的计算方式对吗?
另外哪位用过汇川的IS600P的伺服,它的分辨率是多少啊?我看网上说是2500线*4=10000分辨率。

网友A:
台达跟松下采用不一样的方式

网友B:
对,就是这样算的。

网友C:
有些是参数可以直接设定一圈多少个脉冲;
这样就不用管分辩率及电子齿轮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松下,汇川这些都可以直接设多少脉冲一转,像台达这些就要设齿轮比,所以我想确认下我一直以来的这样计算对不对

网友C:
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都设成1时,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就是分辩率;
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分辩率*分子/分母;

网友D:
其实2000脉冲数/周,1度转角5个半脉冲,如果转轴的直径不大,也算够用了,电子齿轮比用不上。如果折算成直线距离,需要看一个脉冲的距离是多少,决定是否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了。这些计算,现场的条件决定。

网友E:
有没有大佬知道。我设分子1600分母10和分子160分母1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大佬知道。我设分子1600分母10和分子160分母1有什么区别吗
有,当你想把分母减小时,可以分子不动,分母把10设成9;
而后者你二个参数都要一起改;
从电机运行来看,二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