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管子(修复成功,结贴)

楼主(2018-09-18):
机器蓝海华腾V5-H-4T3.7机器,电源坏了,D5位号这个管子不知道什么型号
D5用的丹弗斯里面的双极二极管(丝印KJE)

网友A:
某宝搜索,丝印B1也许会有新的收获。

网友B:
看实物原理能否对号入座

网友B:
二楼说的没错,查找贴片丝印代码淘宝比x度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了,结果不少,所以到这里问大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对应看看是哪种,你这是什么网查了,可以告诉下网址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里面搜索出来结果不少,所以有点晕了

网友D:
怎么查出来是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