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楼主(2018-09-18):
在机械手那边看到的数据是B59D  和42B0,,传到我的PLC如图所示的D62是9DB5,D63是B042,,如何使用欧姆龙PLC将其转换成88.35这个角度?

网友A:
位的16次方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高低字节转换,我在信捷PLC是先转换成位(M),然后位(M)再重组,再转成字(D)

网友C:
怎么算都不对,你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是的,怕是进行了高低字节转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怎么进行的数据处理?我这边也处理了半天,但是就是不行,能看看你的程序吗?

楼主:
这是他们那边进行的计算转换

网友B:
这是最原始的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机械手那边看到的数据是B59D  和42B0,,传到我的PLC如图所示的D62是9DB5,D63是B042,,如何使用欧姆龙PLC将其转换成88.35这个角度?

请参照网络上的16进制转IEEE754浮点数的算法,你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在欧姆龙PLC中:
首先使用MOVD指令,控制码0230,你可以实现高低字节的转换,高低字转换无关紧要,因为在MOVD指令执行时你可以认为的将目标地址放到高低字地址中。
最后定义一个变量,变量类型REAL,地址为上面转换后的地址,通过浮点数指令你将得到一个浮点数。

网友E:
看不到程序吗?
显示屏是机械手的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这边也没设置,是机械手那边设置了一个参数,自动转换成了浮点数,到我这边只要只要读取就可以,,,

网友F(2019-01-01):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