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网络里高手很多,谁来解释一下这种现象!
交换表笔,对地绝缘分别是1.5兆欧和0兆欧
(高级“电摇表”有这种交换即测试结果不同的说明,但普通万用表还没有见过此现象)
情况介绍:这是一个电动阀门的供电电缆,塑料绝缘,六芯,无钢铠及屏蔽层。其中两芯是220V交流电源,供驱动阀门。另外4芯分为两对,分别是阀门已关和阀门已开的位置信号的反馈,反馈给PLC或DCS系统,每一对里面的两根线之间,是50V的直流电(注解:串联有PLC或DCS的输入阻抗,即每对导线是可以被位置开关“短接”的,短接后即发出位置信号,中控室电脑画面会显示“已关或已开”画面)现在交流开关合闸即跳,这是解开电缆里面的两芯交流电源线的电源端和负载端并悬空以后的测试对地绝缘时的现象,旁边那个金属罐子就是接地的。使用档位为20兆欧档。电缆线芯完好,包裹的红色塑料是找不到穿入钢管处的破损而强化的绝缘。测试的时候,没有断开直流电的两端。另,这两根完全脱离与电源及负载的连接的交流供电线芯线,分别对开关上侧的火线,存在190V的交流电压,但是,用500V兆欧表测量它们对地绝缘确实4兆欧。最终送电也正常(后来发现短路故障由阀门内防潮用“加热器”短路引起)
各位电工朋友,发表下您的高见。万用表是胜利仪表。
对测试过的导线对地放电后重新测,也是这样的现象:交换表笔,对地绝缘电阻不同
特别注解,手未碰及表笔金属表尖,没有人体的并联电阻。

网友A:
如果不是绝缘电阻表,(普通万用表)则测得的只是电阻;导线的长度是多少。
500V兆欧表测得的绝缘电阻正常,或可测一下(测试点两端有无)电压,或者断开所有电源再测电阻,若仍有该现象再行分析。

网友B:
有可能跟表笔有关系,拿一对新的表笔试试,确定问题点是表笔还是表。

网友C:
感觉天方夜谭,即便反向的测试不同,也不会一个上兆,一个为0呀。这...?感觉一定是哪弄错了。

因为,万用表的电压是多少?不过几伏的直流电,怎么可能正反向差的那么多呢?即便是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也不会是如此这般吧?

网友D:
播放不了啊   真是觉得不大可能啊

网友E:
表述不清楚,难以理解,视频也无法打开,但总觉得这个结果与楼主的测量方法不正确有关。

网友F:
难道存在分布电容?

网友G:
不会吧,像二极管了

网友H:
这个真的有这样的现象么,感觉不太会出现的,只能看到图片,视频不能播放的。

网友I:
500V兆欧表测量它们对地绝缘确实4兆欧,基本正常啊。然而用万用表却是一个20m,反向0m吗。不可思议

网友J:
绝对差在这表笔这一小段导线 上 ,还是再找找原因 呀。

网友K:
两端全部拆线测量好像不太现实,不拆线可能是电子元件回路

网友L:
线路 中有电子元件。如果没有就是接触问题。

网友M:
你这是同一端L和N测试还是同一相两端测试?
如果是两端悬空测试同一端出现这种状况应该是表或者表笔的问题!

网友N:
     数字万用表的常见现象,是现场的感应电压引起的。我在现场检查一根线的通断时,旁边有一台电焊机在烧焊,测试该电线不通,电焊机停止工作时,测试电线是好的

网友O:
见过用数字表测变频器电压不准的,即:普通数字万用表,由于变频器存在高次谐波,万用表第一次测电压时差不多正常,对调表笔出现电压相差很多的现象,甚至差几十伏,所以,如果用普通的数字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还不如用机械万用表测的好,除非用福录克的好用,就得用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但测绝缘电阻出现这种现象,不可思议!差的太多了。除非有回路的影响。但是也不应该有零兆欧。有时还是机械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