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各位大神好,谁手里有数控线切割图纸DK-7725,故障原因是没高压输出,不打火,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A:
楼主既然都查到没有高压输出,建议检测电源和信号脉冲部分

网友B:
查断丝保护,还有就是丝短路。

楼主:
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呀

网友C:
没有这个图纸。

是哪个厂家的设备,或可联系厂家试试;或者,搜索看是否能够找到参考图纸。
先了解电路的基本结构和大致原理;可查脉冲电源本身是否完好、加工输出的条件等,亦可向操作工询问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