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9):
大家好,想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我们系统采用垂直负载,电机通过减速箱驱动负载运行,当负载减速至零速后,上抱闸,延时1秒后去使能;但问题来了,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的温度都一直在缓慢上升。因为是垂直负载,通过伺服驱动器的监控,电机的力矩一直保持着。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上抱闸去使能后,伺服驱动器还是在工作呢?

网友A:
只要使能就在工作,只是速度为零

网友B:
监控看看使能信号是不是对的,可能接错线导致一直都有使能

网友C:
正常通电情况下,用伺服使能锁定不行?

网友D:
使能也是伺服器提供的电压,所以伺服器肯定也在工作,包括电机。

网友E:
去使能就是电机断电,如果电机一直带电,那就是使能没有去,始终有效。检查使能信号的控制字和状态字的情况,即可揭晓。

楼主(2018-11-10):
多谢多谢,检查后是我们接线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嗯,找到问题的根源就好。有时候,问题往往是一些人为因素导致的,如果没被发现,却困扰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