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接线问题

楼主(2018-09-19):
现场情况如左图,PLC两线制采集压力数据
我现在需要加装一块显示表,在不改变PLC接线端子的情况下加装一个1入1出的隔离器,右图的接线是否能实现。

网友A:
有一种电流信号分配器可以满足你!
价格也不贵!

网友B:
直接加输出模块可以吗

网友C:
隔离器有一入二出的!

网友D:
按图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同意版主,抗干扰还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想用带配电的1入2出的隔离器,但是现场人不想改PLC的接线端子,这样的话是不是回馈信号回到PLC带配电的端子上回出现问题吧

楼主:
之前想用带配电的1入2出的隔离器,但是现场人不想改PLC的接线端子,这样的话是不是回馈的4-20mA信号回到PLC带配电的端子上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F:
你图右是串进去的啊,一分二的配电器就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之前的端子就带配电啊,一分二回馈电流接入plc原带配电端子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G:
两线制的传感器,加隔离器是有点麻烦,长久考虑还是加个一入两出的隔离器

网友H:
电流信号直接串接不行吗?

网友I:
网上有这种一入多出的信号隔离器,价格也就几十块钱吧!

网友J:
电流信号大多数可以如你右侧图所示改线,有时我就是一个电流信号给2个独立仪表信号就是你这样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