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科普下图中点位用法

楼主(2018-09-19):
1.接地为什么分两种,效果有什么区别。
2运行输出接线端子是PLC内部电源还是引外部电源进去。

网友A:
半圆圈的是信号接地,防干扰的
圆圈的是保护接地,用于防触电保护
不带圆圈的表示接地的一般符号

网友B:
运行输出就是一组触点,用外部电源引出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输出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C:
这种符号没见过,还是看看说明书的接线图吧

网友D:
INPUT 和 OUTPUT 顾名思义。 一楼说的半圆圈的是信号接地,防干扰的圆圈的是保护接地,用于防触电保护不带圆圈的表示接地的一般符号 是对的。

网友E:
输出接线端子OUTPUT AC220V DC24V,是一个触点开关,量一下看是常开还是常闭触点。可以控制交流220V或直流24V的通断,只起到一个开关作用,不要误以为两个端子是一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会短路的。我也是推测的,错了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