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报警920

楼主(2018-09-19):
印花机上的设备,两台安川伺服15KW带动皮带间歇运转,一前一后。现在的问题是皮带一动,后面的伺服就报警920,意思是再生过载,但不影响使用,大约几分钟后报警320,此时停机无法工作。断电后再上电,显示正常,一开机故障重复。因两个伺服是一样的,将电机线控制线等互换,发现故障随着电机走,另一台伺服也报同样的故障。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故障电机无论接哪一台伺服,运行电流都不大,最大十几A,但是电机在减速时,测刹车电阻的引线电流高达20多A。而正常使用的电机在减速器时刹车电阻引线几乎没有电流。请问各位高手伺服电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A:
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特别是运放集成块参数有问题,先代换一下,还有贴片电阻是否阻值变小,你再认真检查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特别是运放集成块参数有问题,先代换一下,还有贴片电阻是否阻值变小,你再认真检查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这位兄台,为何接另一台电机就没事,两台伺服只要接这个电机就报警,接另一个就没事

网友B(2018-10-27):
你都确认了是电机问题了那就换电机或修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