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

楼主(2018-09-19):
万川V8系列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非同时正反转速度可调怎么接?

网友A:
二个同时起停,可以直接并一起,正反转不一样只需要调节电机的接线就行,当然变频器容量要够大;
如果二个是分开起停,只能同一时间带一台,要带另一个时先断开这台切换到工频,再启动另一个;

网友B:
两电机非同时工作的正反转控制,也算是一拖二形式的一种。万川的变频器没用过,西门子的我知道如何用。就是设置两套电机参数组,一套控制参数组,外部设置开关,对电机两套参数组任意转换,而控制参数组两电机数据组共用。特简单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