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9):
行车大车用二台带制动线圈的绕线式起重电机,原电机制动线圈电压为380V,后因一台损坏,购回来的电机制动线圈电压为220V经半波整流成直流99V使用。由于行车上无零线,220V电源都由隔离变供给。因此想用串联电阻降压法把380V降为220V,测得线圈电阻125欧,计算工作电流为0.8A,据此算出应该串联约90欧电阻,但实际使用时直流电压有130多伏,最后把电阻加大到将近200欧,直流电压才降到105V,当时线电压410V,因此直流105V相当于233V半波整流后的电压。问题是计算得出的电阻与实际应用电阻差了一半左右,问题出在那里?是感抗起作用吗?

网友A:
这个与导线和电阻的温度特性有关,业余计算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另外一个就是半波整流后的电压、电流含有大量的谐波,这也会影响到实际应用的效果。

所以,像我们这些业余应用者来说,通过计算后再进行调整(试验)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网友B:
这个不是纯电阻,要考虑感抗

网友C:
按1楼回复,可不可以理解成,由于感抗的作用(如同顶楼的推测),使得线圈上的分压提高了。

网友D:
你测出来的是直流电阻。感抗没计算,从你结论倒推。接近200算是200吧,推出来的阻抗值是275,直流电阻你测的是125,那么,阻抗Z=(R*R+XL*XL)开根号。Z=275,R=125,XL算出来就是245。另外XL=2pifL。pi取3.14,f=50,算出来电感量L是0.78

网友E:
脉动直流电峰值力矩大,平滑直流电峰值力矩达不到的

网友F:
楼主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实用的问题。就是直流线圈电阻如何做工程估算的问题。没错,楼主所描述的现象确实是由于直流线圈感抗所引起的。

定性分析:直流线圈的阻抗,就是线圈直流电阻加线圈感抗。既然是两个阻抗的和,其功率因数就不是1了,而通过试验数据和4楼所做的推算,得到了0.78值,这个还真的差不多呢。

以上海南洋Z4系列直流电机为例,励磁绕组的冷态电阻系数也是0.74左右(经验数据)。所以,在进行直流线圈冷态电阻测试和欧姆定律的计算时,不要忽略这个0.7几的折算系数。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除了上述的直流线圈冷态电阻工程估算,影响线圈直流电阻的还有线圈温度,随着温升提高,线圈电阻的阻抗也会明显加大,但正常状态应该会达到热平衡的,如果不能热平衡,温度上升和阻抗上升不停止,那就是故障了。线圈存在问题。

网友G:
刹车线圈功率不大的话,零线就是直接取自电机的星点,这个在行吊上常用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刹车线圈功率不大的话,零线就是直接取自电机的星点,这个在行吊上常用做法
这个思路很好,但要打开电机引出星点接线,也很麻烦。

网友H:
你这个不是纯直流,不能按直流线圈计算

网友E:
交流电整流供电,尤其是半波整流,那个峰值力矩比等效平稳直流电力矩大2-3倍

网友I:
本身是半波整流,电压又达410v,这个计算可能很复杂

网友F:
工程计算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可以忽略一些条件,第二是可以实测。像电抗这类的计算,可以通过测量电感元件两端的交流压降和交流电流,然后根据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计算,获取感抗数据。

网友J(2023-04-11):
3步走:第一接220V串电流表测电流为2.6A,第二接380V串变阻器调为2.6A,第三量变阻器阻值找同值大功率电阻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