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变量时基

楼主(2018-09-19):
各位好,请教一下大家,我GX work中的局部标签中命名了一个timer的变量作计时用,但是这个timer怎么样才能指定时基阿?
这个timer好像是以100ms为时基的,如果要指定10ms或1ms很问怎么才能指定?
我试过如果在全局标签中指定其软元件可以做到,但是比如我想做在FB内定义一个10ms的定时器,且要多次使用,请问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定义FB这个时基呢?

网友A:
PLC哪个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你好,是Q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你好,是Q系列的

网友B:
三菱也好西门子也好,都有定时器,定时器自身都指定时基,楼主可以直接使用定时器的变量数乘以时基就可以得到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好,请教一下大家,我GX work中的局部标签中命名了一个timer的变量作计时用,但是这个timer怎么样才能指定时基阿?
这个timer好像是以100ms为时基的,如果要指定10ms或1ms很问怎么才能指定?
我试过如果在全局标签中指定其软元件可以做到,但是比如我想做在FB内定义一个10ms的定时器,且要多次使用,请问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定义FB这个时基呢?
请使用高速定时器输出指令:O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