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9):
刚接触这个不久,想做个一个步科触控屏带两个PLC(都是欧姆龙的CP1E  CP1L)

恳请各位前辈指导下具体怎么做

最好详细说下触控屏端和PLC端怎么设置

通讯线HMI端该怎么接

COM0:2-2  3-3  4 5短接   9-5
COM2: 2-7   3-8   4 5短接  9-5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我用西门子时,组态挂两个PLC,然后把其中一个的站号改成3,剩下的就是在编辑各个元件时注意对应哪个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前段时间连上过一次,组态里已经分好了站号,这次不知道哪里错了 ,怎么也连不上了(只有一个PLC能连上)

网友B:
是欧姆龙什么型号PLC呢?以CP1系列为例,一般就是走HostLink协议,设置好不同的站号、相同的通信参数即可,触摸屏上选对相应的通信协议:

网友C:
你用那种通讯协议,以太网

网友D:
232通讯的 CIF01模块
连线 参数准确了?

楼主:
具体配置如下:

通讯方式都是RS232

              步科触控屏+CP1E-N60DR-A+CP1L-M60DR-A

在触控屏端N60DR的设为站号0,M60DR的站号设为1,特制的数据线COM0连接N60DR  COM2连接M60DR

现在搞不清楚:1.  CP1E的内置232和串口都对应哪个,对此该怎么设置
             2.  CP1L的串口1和串口2都对应哪个,对此该怎么设置

希望各位老师高手详细帮我解答下,非常感谢

我微信号Beer_400   加我微信,后续我会有些有偿问题和程序定制

网友D:
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接触这个不久,想做个一个步科触控屏带两个PLC(都是欧姆龙的CP1E  CP1L)

恳请各位前辈指导下具体怎么做

最好详细说下触控屏端和PLC端怎么设置

通讯线HMI端该怎么接

COM0:2-2  3-3  4 5短接   9-5
COM2: 2-7   3-8   4 5短接  9-5

不知道对不对
你曾经通过?表示深度怀疑其中一台PLC没有通电。
改用422好了

楼主:
确实通过,这个方案是步科客服推荐的,现在问题找到了,其中一个温度模块坏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