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旋转机器。

楼主(2018-09-20):
如图是机械惯性定位,还是什么分度盘伺服步进之类定位的?

网友A:
分度检测不是有吗?那定位就有了吧?至于惯性的利用,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只有知道控制电路的原理才能得知是否有惯性问题了。

以电梯为例,尽管有定位传感器的存在但电梯的平层定位也要利用惯性。否则骤停,人受得了嘛?机器也如此。

网友B:
关键位置没拍到,又模糊。个人估计应该是分度盘,至少如果是我设计就会用分度盘的。

网友C:
看着有个黄色圆柱的件像是接近开关,如果是用它就行了。圆盘的转速应该不快,接近开关完全没问题。

网友D:
用编码器反馈位置提前减速可以降低惯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编码器反馈位置提前减速可以降低惯性。
感觉编码器是万能的一样。搞电的,感觉永远都无法跳出这种思维。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机械设计的人不可能把这么大一个转盘的精度交给编码器的。如果是我设计,我会选用机械分割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黄色的传感器,应该是检测有无料的

网友B:
没错,那个应该是检测有无料的,看这个还是要一定精度的,如果靠接近开关这类的定位应该是满足不了的

网友G:
看这个图感觉感觉是接近开关来控制的,要说精度的话,就降低的速度不知可行不。

网友H:
1.机械分割器。可能性最大
2.伺服控制

网友I:
我觉得这个旋转速度一定挺快的,我挺赞同一楼的说法。

网友J:
弱弱的问下,这是做什么的,感觉挺高大上的设备车间却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有个黄色圆柱的件像是接近开关,如果是用它就行了。圆盘的转速应该不快,接近开关完全没问题。
接近开关是检测料的,不是旋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图感觉感觉是接近开关来控制的,要说精度的话,就降低的速度不知可行不。
那个接近开关是测料的

网友K:
看定位要求高低选择,定位高用分度编码伺服电机,要求低就选择机械接近感应电气控制吧。

网友L:
有一个检测开关,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