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奥迪斯空载下行时报过压,上行正常。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板子的电压检测电路在哪一块儿?

网友A:
空载是指电机空载还是变频器没有带电机空载?

网友B:
楼主这个应该是电梯用吧,建议检测一下刹车控制单元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报过压,故障应该在变频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西威的还是什么

网友D:
速度太快了吗?
看看刹车状态如何?
制动电阻也该确认一下了!

网友E:
看看设置,看看外围。检测。

网友F:
下降报过压,说明有两点可能,第一制动回路没放开,或制动单元有问题?第二电压检测回路有事。但从现在介绍的现象看,能上升,不能下降,应该问题出在制动回路的故障吧?

网友G:
电梯空桥厢的话,应该是上行报过压,因为配重比桥厢重。